[求助] 关于PEX 提取生成CALIBRE文件后仿真时选输出结点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PEX 提取生成CALIBRE文件,然后进行后仿真。可是进行ADE设置时,怎么在提取出的CALIBRE图上选中输出结点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
同问。
如果电路的原理图是层次化的电路,而提取的PEX文件似乎是打平的电路,不知如何设定保存原理图中下层的信号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做的RC后仿,那么所有的节点名都已经完全改变,以前用diva的时候是可以通过电路的反标得到的,但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diva,对于calibre,我个人建议你看一下网表就可以了,按照pex网表中的进行标注就可以了。确实比较麻烦,我们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方式,如果有同学有更好的方式,希望提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如果是cc后仿,问题应该没有,按照前仿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跑完仿真后,在ADE的Tools->Results Browser选择跑完的仿真结果。
从中可以看到netlist和psf。点中psf,可以看到psf下面有各个仿真的结果。calibre里面的命名基本跟原理图一致,只是原理图的一个节点,
在calibre下可能变成了几百个节点了。这些节点的前缀就是原理图的节点名,后缀按顺序排列。

网友(2011-07-03):
使用config文件,在里面调用calibre—view文件进行仿真,仿真后通过波形查看器可以看schematic中内部的节点

网友(2011-08-15):
打开calibre 电路,放大任意一个管子,选择搜索。界面里选择器件
电阻器件的默认格式是*RR+数字,电容是*CC+数字,MOS管是MM+数字,精确查找是I+数字/I+数字/RR+数字。比如你要找电路图子模块I5中的电阻R3,就填I5/RR3
然后就可以看到内部节点了。
寝室里没有软件,只能这么说了,刚接触,菜鸟一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2014-08-31):
有大虾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