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LINIX FPGA时钟源

楼主(2011-05-30):
请问时钟源可以是正弦信号或者方波信号?
现在用的这个开发板上时钟源是个50M的正弦信号,然后我写了个4分频的程序,下载到FPGA后希望产生一个方波信号为AD提供时钟:
assign CLKDV_OUT = out_t;   //12.5MHZ

always @(posedge CLKIN_IN)  //50MHZ
begin
  if(cnt == 2'b01)
    out_t <= 1'b0;
else if(cnt == 2'b11)
  out_t <= 1'b1;
   cnt <= cnt + 1;
end

出来的CLKDV_OUT 为什么也是正弦波呢。
迷惑啊

网友:
你观察的是什么地方的信号?一般送入FPGA的应该都是方波才是。你是不是看的晶振另一个管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决于你示波器的精度,如果你示波器最大精度正好是50MHZ。那么看起来可能锯齿波。如果大一点,可能正弦波,再精确一些就应该可以看到方波了。

网友:
只要vpp足够,正弦波和方波都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是100MHZ,200M sa /s 的啊,对观察一个12.5MHZ的信号足够了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全局时钟管脚 送入FPGA的主时钟的确是一个正弦波信号哈,问题是按照上面的程序产生一个方波确出来是个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输出什么波形与 从FPGA管脚 到 输出引脚 到 示波器探针 的整个电路情况 还有 示波器的具体参数 有关

你要是想讨论这个问题应该至少有个电路图

网友:
楼主用的表笔的电容有多大 是10X衰减还是1X 楼主要把问题全部说明白啊 情况不足很难判断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安捷伦示波器,100MHZ,200M sa /s ,1X输入,探头输入电容13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