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

楼主(2011-05-30):
比较器失调电压仿真,应该是仿真直流失调吗?
我就是对输入进行直流扫描,然后进行MC分析,但是貌似结果不对啊

楼主:
就是我仿真的结果完全集中在两个值上,我觉得是不是不对啊?
但是如果是瞬态仿真的话,失调是一个范围,但是其中有传输延迟的影响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求助
谢谢大家

网友:
求教,MC的model怎么弄啊?

网友A:
小弟之前写的一个,不知道这个对你是否有帮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855bbb0100rvzg.html

网友:
你带mismatch model了么
如果跑dc的话你要结成单位增益反馈模式,仿真mc 就可以,
你这样开环仿真mis直接顶死了,当然只有两个条了

网友(2012-09-28):
大神可以把仿真失调的电路图贴出来让小弟学习一下吗

网友(2012-12-04):
有木有资料总结啊?

网友:
如果是普通运放形式的比较器,把运放结成单位增益形式就可以了。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A:
小弟之前写的一个,不知道这个对你是否有帮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855bbb0100rvzg.html ...

您好,刚刚看了您的网页,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与教学,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问网页中最后给出的改变尺寸测出的不同失调结果是前仿结果还是后仿结果,前仿结果μ是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