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双串口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1-05-30):
有双串口的单片机吗

网友:
这种单片机应该很多吧,比如:STC12LE5A16S02

网友:
如果觉得双串口的单片机成本高,可以让SW用两个IO口模拟出个一个串口,但要保证程序都放的下哦~

网友:
ds89c420/430

网友:
msp430f14x
atmega64

网友:
HOLTEK很多这样的啊,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2011-07-26):
双串口的单片机很多啊,成本要求多少?要求不高就IO口模拟也成

网友:
有成本限制的话就用I/O口模拟

网友:
很多啊,msp430的

网友(2011-08-25):
stc系列就有

网友:
AVR系列的单片机好多都是双串口的

网友:
应该有吧~

网友:
建议直接用双串口的,直接模拟耗费的时间也是成本,而且稳定性和可靠性都需要验证,如果不是大批量,并且对成本控制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自己模拟,几乎每个芯片厂商都有双串口的芯片,ATMEl,Ti,silabs……去官网一查一堆一堆的

网友:
PIC18f452可以不?

网友(2014-10-24):
我记得很多单片机都有两个UART,你看看TMS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