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芯片和外接SDRAM的接口时序问题

楼主(2011-05-30):
请问如何对芯片与外接的SDRAM的接口时序进行约束? 应该注意哪些?

网友:
根据个人的经验 lz要注意输出端口的电容的约束 因为有的SDRAM可能对接口的驱动是有要求的 其他的基本按照时序来就行了

网友:
建立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