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后仿真系统无法正常复位

楼主(2011-05-30):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在做后仿真的时候,外部异步的复位信号经过一个复位模块滤波同步,产生一个送往51的上电复位端的复位信号rst1,同时这个模块还产生一个rst1延迟9个时钟周期的rst2信号,送往系统其它模块及51核的复位端,现在在做后仿真的时候,rst1正常产生,但是rst2信号有不定态,使得51及系统其它模块无法正常复位,后仿做不下去,但是STA和FM都已经跑过,没有violation,请问该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也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编译时的log文件里面也没有提示反标sdf时有error及warning,但是看波形、或是与SDF中的延迟相对比的话,很明显后仿的波形上没有延迟,数据变化都是在理想的时钟跳变沿上,与前仿的波形对比的话,又有N多的不定态,请教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SDF反标有误,还是testbench不合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设计是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

楼主(2011-07-12):
thank above, the problem is solved by specifing the delay values(max/typ/min) when compiling the design using 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