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2010a不能显示中文了?

楼主(2011-05-30):
忽然间matlab的m文件里面的中文注释等就识别不了了,全变成框框了,运行出来图形中的title也成乱码了,在网上找了好久的方法都没有弄好,哪位大侠有解决办法啊!指导一下我啊!谢谢。。。。

网友(2012-03-27):
楼主,请问你问题解决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都解决不了,比较着急

网友(2012-04-30):
啊,还这样啊,好久没用了,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3-01-06):
why not switch to English?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少用英文的,一般都是用英文版的.

网友:
Using Chinese in your codes is something really unsmart, and it's a bad ha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