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通孔的电阻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1-05-30):
如题,一个0.5umX0.5um的互联通孔等效电阻大概是多少?是什么量级的呢?

网友:
5 ohm ,cont 20ohm  一般

楼主:
这样的话确实还是蛮大的,看来还是要尽量避免跳线啊

网友:
有那么大吗??

网友:
感觉这个值很大啊

网友:
This value is too large to be conceived.

网友:
这个和工艺有关,我手上的两个工艺一个ct或者via的电阻有差别,先进工艺的via不到1ohm/via,但是ct电阻越10ohm。

楼主:
通孔的值怎么计算呢?我在工艺文件上没有找到关于通孔电阻的相关内容。。,是不是要到仿真文件里去找?

网友:
通常Via空的电阻不大,在1个metal方块左右。 Ct是欧姆接触,电阻都是10欧姆级别的

网友(2011-06-29):
多个并联就小了

所以需要跳线的地方能打多少孔就打多少了

网友:
EDR文档中会有说明。

网友:
spice mode file有对应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气规则文档上有说明,工艺不同,会有所区别

一般是几个欧姆,如果是做模拟,要多打通孔,并联关系,从而减小连接电阻,

楼主:
是的,跳线的地方我都打了尽可能多的孔

网友:
我使用的工艺 VIA 4ohm CT 7ohm

网友:
去spice document找,裡面會有

网友(2011-08-30):
回复 楼主:

   可以多画几个孔, 这样电阻就并联了!

网友:
uniform via/contact array can help to reduce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