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安装问题,大侠进,问题很诡异:)

楼主(2011-05-30):
modelsim 6.5 安装时第一步, uppacking 程序之后 就 没反映了。

同样的程序在别人的机器上装unpacking之后就跳出了安装界面。

我们的系统都是一样的系统,硬盘,内存情况也都没有异常。

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不是吧,没人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昨天装了modelsim 6.5,还是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很顺利

网友(2014-01-18):
请教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闪一下就没啦!

网友:
搞定了,是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里有java.exe,删掉就好了。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