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array cell direction in memory chip

楼主(2011-05-30):
There is only one array direction in one chip for technology reason. Why?

网友:
<90nm process,为了良率,要求memory gate 必须同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paulszicc!Could you explain it more clearly?

网友:
由于工艺尺寸越来越细,会对每一层,如poly metal做opc补偿处理,所以为了大家得到一致的 同一的补偿,要求poly gate 方向一致, 因为补偿是各向异性的。不如同样一个ram ,互成90度摆放的话,对x方向poly gate width 做了50nm补偿,那么另一个ram poly gate就变成了对l 做了50nm补偿,这样 两个ram的电气想能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网友(2011-07-13):
顶你,说的真好。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8-12):
懂了,这就是为啥要保持poly一致性( orientation ) 的原因,,

那其他block呢, 比如analog IP , 要遵守这个不能转90度原则么

网友:
device size in analog Ip is bigger relatively, so it does not need to keep same oritation with array device, but for analog Ip match pair, match is important.

网友:
Analog一般由放大器保证了电器性能对工艺环境的非敏感性。(前提是本身的mismatch什么都足够好,增益足够大。)

网友(2011-11-28):
由于工艺尺寸越来越细,会对每一层,如poly metal做opc补偿处理,所以为了大家得到一致的 同一的补偿,要求 ...
引用 网友A:

顶   学习了     就原来做的测试数据来看  横竖放是有一些差别的

网友:
对, 一般要求memory gate 和 一般std cell gate 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memory不能翻转90、27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