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时序仿真ram初值读出来的都是0

楼主(2011-05-30):
在quartus中用了megawizard中的双口ram,一读一写
其初值用一个.mif文件输入
现在在modelsim中仿真
功能仿真没有错误,读出了值
但是时序仿真读出来的都是0
请教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另外,当ram中写入新的值以后,再读的时候就是新写入的值了
我的ram深度是64,即64个周期后才出来新写入的值,前面的都是0
不知是怎么回事?功能仿真时没有问题的
时序仿真是不是需要什么设置啊?
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reset位设置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而且,我把ram这个子模块单独仿真,无论功能还是时序都是正确的
而仿真顶层模块时,功能仿真时正确的,时序就不行了
(顶层模块中例化了这个子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能够读取的mif文件必须和仿真工程在同一目录下,看看是不是路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
功能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就是时序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所有控制信号有没有问题,不要局限于reset,因为这种情况下,控制信号出问题的概率最大。

网友:
你晚点读呢?
会不会是时序仿真,你其它器件的初始化还没有完成,你就发读操作了。
比如说PLL这些。

网友(2012-12-30):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说说。。。很期待。。。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应用其他论坛的话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