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oise-Aware PLL的仿真

楼主(2011-05-30):
Hi all
我在使用cadence的ppv模型仿真PLL的jitter,瞬态仿真完成后,PLL noise PSD输出如下图所示。
图中的period jitter是不是应该为long term的RMS period Jitter, 而phase jitter我倒是没有看到有文章中提到。
有知道的么?

楼主:
这是图形,phase jitter什么意思?

PSD

PSD

楼主:
原来phase jitter是phase noise在指定频率内的积分值
难道这两个仿真出来的值,一个是瞬态的jitter即deterministic jitter, 另一个是random jitter由noise造成的?

Phase Jitter – Phase Noise Integration.
For many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the total noise power over a specific range of frequencies – not the shape (as shown in figure 12) is the primary concern.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ower over the frequency range (bandwidth), the time domain signal must be analyzed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and then reconstructed in the time domain into an rms value with the unwanted frequencies excluded. This may be done by converting L(f) back to Sϕ(f) over the bandwidth in question, integrating and performing some additional calculations. The result is an rms value for ϕ(t). The result may be expressed in dB,  adians,
unit intervals, or seconds. The value, in seconds, represents 1 standard deviation of phase jitter contributed by the noise in the defined bandwidth. Figure 13 graphically displays the integrated area in green. The bandwidth for the integration in this example is 500 to 10000Hz..

楼主:
total jitter 是这两个加一起?

网友(2012-12-29):
您好,那个noise aware这个专门仿pll的软件,你有吗?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传给我下?

楼主:
cadence 自带的,不是独立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o   那我安装的IC614,mmsim10.1后怎么会没有这个Noise-Aware

网友:
请问这个对PLL能仿的正确吗?

网友:
形似而已,没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2017-03-15):
你好,我在学这个,想请教那个ppv模型的文件。我没找到,仿真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在PLLworkshop新建生成了新的spectre然后仿整体的时候ppvmodelfile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8-04-30):
phase noise积分得到phase jitter
cylce jitter是phase jiter的差分,对应到拉普拉斯变换,phase noise用sin^2整形后积分得到的是cylce jitter。这里的整形后是个高通

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