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LCD中显示字母啊?

楼主(2011-05-30):
依据书上的例子我知道怎么将屏点亮了,
现在我想做的是在LCD屏上显示一些字符,如“hello world”
请问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不清楚了吧,你是通过单片机操作LCD,还是要写LCD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一个FS2410的开发板,现在还在跑裸机程序。一般情况下输出的内容都是在我PC机的串口工具中打印出来的。

我想在与一发板连接的LCD上显示一些字符。

请问该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