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网表中怎么样写一个三角波

楼主(2011-05-31):
主要是做D类功放时,不知道怎么在网表中产生三角波
谢谢各位帮解决下……

网友:
可以用Verilog-A写

楼主:
我想写的网表导入到Hspice中进行仿真,不知道怎么写,谢谢

网友:
vsign  vin 0 pwl(0 0 100u vcc 200u 0) 这个是一个周期的。
也可以用 pul(0 vcc 1n 0.5ts-0.5n 0.5ts-0.5n 1n ts)

楼主:
    谢谢,我想用连续的三角波,所以这个三角波肯定不止一个周期的,意思是能不能写一个在一段时间的三角波,比如周期为1us,能过产生连续时间为1s的三角波呢?因为我想用它做采样信号。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能具体点吗?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pul 那个是连续的。。

网友:
*file: tri.sp
.options post
.param vn=-2V vp=2V td=2n tr=5n tf=5n tw=0n tp=10n**
VIN 3 0 PULSE (vn vp td tr tf tw tp)**脉冲宽度为0,上升+下降=周期
R1 3 0 50
.tran .05n 50n
.end

网友:
grayshen 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

网友:
学到一招了

网友:
pulse rise fall time = half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