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6.5se 编译 cyclone iii 库时报错,google没结果,求解答

楼主(2011-05-31):
quartus版本8.1
编译 cycloneiii_atoms.vhd时报错如下:

# ** Error: D:/EDA_Tools/altera/81/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i_atoms.vhd(7244): Library altera not found.
# ** Error: D:/EDA_Tools/altera/81/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i_atoms.vhd(7249): (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altera".
# ** Error: D:/EDA_Tools/altera/81/quartus/eda/sim_lib/cycloneiii_atoms.vhd(7254): VHDL Compiler exiting

万分谢谢!

网友:
先编译altera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已经编译好了lpm、mf、和primirity库,你说的altera库指的是??

    cycloneiii_atoms.vhd(7244)的确定义了一个库
    library altera
    可是去哪里找这个库?

网友:
好像有一个叫220 model的什么的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是的,那是在编译plm库的时候用到的,已经编译好了,也加到modelsim的库列表里面了,还是报同样的错。

网友(2013-09-02):
我先在MdelSim创建了altera库,编译QII安装路径下quartus\libraries\vhdl\altera里面的library,然后再编译 cycloneiii_atoms.vhd就不报错了~

网友(2014-01-21):
回复 网友C:

    多谢,帮忙解决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