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里面禁止使用哪些单元?

楼主(2011-05-31):
请教大家一下:
dc里面哪些单元应该设置为dont——use?原因?

网友:
以下cell一般禁止使用,(请其他同事来回答原因)

1)所有物理cell,即没有任何逻辑描述的cell。比如,fill,dcap,tie-hi,tie-lo, antenna等
2)post mask ECO用的cell
3)驱动能力太强和太弱的cell,比如,BUFX24,BUFX0
4)三态门
5)bus repeater
6)延迟cell
7)LVT cell
8)scan FF (如果不用compile -scan选项)

其中4~8依设计的要求而定

网友:
1的cell还真不好解释,公理。。。。
2,是不是不是一定的?我拿到的网表里通常是加好sparecell的了。。
3,小的为了更好的cts结果,大的不用因为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