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AMS混合仿真Connect Rule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请教,我在用Cadence AMS混合仿真时,ConnectRule选用User-defined(ncverilgo)并选择一个connect.vams作为connectrule。这时模块中就不能包含用verilog-ams描述的子模块,仿真时报错为:定义了多个connect rule。可是如果吧connectrule去掉,又报错:没有定义connect rule。
    是不是只要我用了verilgo-ams建模,仿真器就不能在数字和模拟模块之间自动插入connector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请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2012-04-11):
回复 楼主:

    我是找不到这个connectrule啊··兄弟!!!!!!!!!!!!

网友(2012-06-04):
还是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么?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头痛啊,都看user muanual好几天了,都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大家自己搜一下论坛,问题主要有两点:
IUS安装时候connect_lib库一般好像不全。结果在选择built-in项时无法选。
二是看是否work目录下面的cds.lib是否设置好了soft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网友(2013-11-16):
回复 网友A:

try

网友(2015-12-10):
回复 网友A:

    我在用ams进行混合仿真的时候,怎么数字部分verilog代码的位拼接结果是相反的,{}里面的左边成了低位,右边成了高位?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你自己接反了高低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反啊,是在一个数字模块里面进行位拼接,结果这个数字模块的输出就不对,高地位是相反的,这是什么情况?请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9# robberxiong 我用了一个30位的,位拼接是这样写的{input[8:0],21'b0},结果出来是低9位有数据,高21位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检查下你写的矢量数据线方向是不是和你这个一致?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电路图里面矢量方向和你这个不符合的问题
一般你这么并数据,应该是高9位有数据,低位都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的也是对的,好像是默认{}左边是低位,右边是高位,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进行乘法的时候,截位也和之前在modelsim中不能一样了,两个30位的相乘,原来截[56:27],现在不出数据了,只有截[32:3]才有数据,真究竟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还是位拼接的问题导致的,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啊?

网友(2017-11-08):
5楼说的很好!

网友(2018-03-05):
楼主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怎么进行AMS仿真的呢

网友:
大家有没有AMS的新手教程啊 谢谢

网友(2018-05-24):
Reply 2# amirjon

    ivsthis

网友(2018-12-21):
回复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关于AMS仿真的新手教程呀?

网友(2025-02-2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反啊,是在一个数字模块里面进行位拼接,结果这个数字模块的输出就不对,高地 ...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