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电压“过冲”或者“下冲”现象?

楼主(2011-05-31):
一个反相器进行仿真,在时钟沿处总是出现“过冲”或者“下冲”现象,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使用Deglith电路消除过冲和下冲情况,通常有两种办法对数字电路做调整,其一采用简单RC滤波器,但是消耗一定的面积,其二采用D触发器对上升沿采样,消除glitch.对于开关管的下冲现象,由于开关管面积很大,寄生效应突出,下冲可能出发latchup发生,考虑使用过零检测电路,及时关断开关管。

网友:
加大loading,增大输入信号的rising/falling time

网友:
Why do you care about overshoot in your applications?

网友(2013-04-08):
回复 网友A:

是么?这个问题就没点意义了?多说点儿有营养的话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意义,例如leading blank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技术。若你接触的电路都不care这个,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2013-11-01):
回复 网友A:

    不用考虑latch-up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认真考虑起来,就要关注过冲幅度,过冲脉宽等等。如果强度和脉宽时间都不够载流子运动的,何必考虑?

其次,很多现象都只是仿真时的现象而已。在考虑到寄生电阻电容等效应后,自然就会消除。

网友:
這問題很好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2014-09-13):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仿真时会产生过冲和下冲,而实际做出的电路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实际电路未必会有,确切的说,未必能测的到。

网友:
带着后仿看看

网友:
过冲的存在不会随着的寄生的增加而消失,过冲往往是由于时钟沿的设计的不够合理,可以通过设计时钟的相位消除。

网友:
楼上回答的不错啊,顶起!!!

网友:
我碰到过由于IO输出过冲引起EMI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降低slew rate,但是不是你这种过冲;

网友:
增加反相器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这个过冲是通过Cgd,从输入耦合到输出的。
看你的输入信号非常陡,实际当中没那么陡的吧。一般都在100ps左右吧。如果用那么陡的信号当然耦合得更厉害了。

网友(2018-05-21):
管子的开关速度跟不上信号的速度,导致输入信号从cgd电容耦合到输出,出现过冲和下冲的现象。信号速率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沿太抖了。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介绍这个leading blank技术的文章?
我在IO输出是也遇到了这个过冲的问题,个人认为时钟馈通引起的过冲基本上是很小的。但是IO输出时,由于绑线电感的原因,在slew rate过大的情况下会产生振铃。这时候过冲会比较大。需要处理。
由于要求IO适用场合多,降低slew rate或加大loading的办法都不能使用。需要在电路设计上解决。哪位有好的办法指点一下。

网友(2022-07-24):
看了帖子,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

网友(2023-04-07):
以前没有关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