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C,如何读取encounter作成的FloorPlan信息?[已解决]

楼主(2011-05-31):
用encounter做好FloorPlan
用ICC读取,并进行后继的操作,如何读取FloorPlan的信息呢?
读取DEF文件即可?

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取DEF就够了

网友:
def 就行了

楼主:
嗯嗯,试了一下,果然不错,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就是不知道各个版本的DEF会有什么差异……

网友:
Thnaks a loz guys.........

网友:
def(design exchange file) 是一种通用后端数据,就像gds文件一样。

网友:
直接读进来就可以?没有看下是不是有地方变了?
假如我用Encounter左Floorplan,然后用ICC做Placement,再到Encounter做Cts,怎么个弄Def文件???

楼主:
得把相关的lef文件也读入
这样才能发现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