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的XILINX综合工具能不能对library中所使用的门种类进行限制?

楼主(2011-05-31):
我的设计中只想使用and, or 和inverter三种门,能在FPGA综合工具中进行限制吗??

网友:
NO.
FPGA里面不是用门搭,是用LUT做组合电路。
所以没有这种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实现的LUT中不含inverter的因子,也就是说只能是若干个OR和AND门的整合,再实现于LUT中。inverter单独用独立的LUT来实现。 因为随后我还需要对这些inverter进行处理。

    所以我想能不能用ASIC的综合工具来限制门种类,综合成inverter独立存在的门级网表。然后再实现到FPGA中。

    如果可行,用哪种ASIC综合工具可以比较方便的来实现门种类的限制? 我一直在做FPGA,对ASIC的综合不太了解,求教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