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比如说在运放中跨接的电容阵列,根据需要打开相应开关,以控制运放的闭环放大倍数,问题是:开关与电容的相对位置对结果有什么影响,也就是开关摆在靠近运放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有什么区别?

网友:
放在运放输入端,输入端为虚地,信号幅度远小于输出端,避免开关造成的非线性。
不仅是开关电容,与运放有关的开关都尽量放置于运放输入端。

楼主:
谢谢楼上的童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虚地这个我理解,但是为什么这样就能减少非线性,麻烦详细解释下。

网友:
开关的电阻是非线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然也,所以要让它看到小信号而不是大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