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大家斜波补偿中的钳位电路怎么实现呀?

楼主(2011-05-31):
经过斜波补偿后,电感的实际电流峰值减小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斜波部分加入一个箝位电路,该箝位电路的箝位电压可
以根据斜坡信号的幅度加以调节,进而保证在大占空比下电感峰值电流实质上不变。斜率补偿信号的引入使得箝位电路的箝位阈值随着斜率补偿信号幅度的增减而增减。
    我正在分析的电路有一个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进行低压和高压钳位的部分,感觉应该跟斜率补偿中的钳位电路相关,可是结合不上来,分析卡住了。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在功放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