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找不到LUT级的文件?

楼主(2011-05-31):
我需要在LUT级修改电路,但不知如何获得LUT级的网表。 在一篇论文里, 作者说translate后会生成LUT网表,如下图。但我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文件啊。这种含 综合含约束的文件能在哪里获得?
十分感谢!

网友:
取决于你用的什么综合工具,都有自己特定的网表文件后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Xilinx XST, 这篇参考论文里也用的同样的工具。 但我找不到他所说的这种网表。

网友:
肯定是有的,不过我记不得XST综合出来的网表后缀名是什么了。

楼主:
继续求助,难道需要进行设置指定输出些类网表吗

网友:
你还不如查一查xst综合出来的网表后缀是什么。

网友:
LUT文件时MAP之后生成的文件,一般是用于仿真的网标,不能用于修改电路。FPGA公司map完之后会生成他们的软件用的另外一种LUT文件,但这个LUT文件一般是加密的,你是无法看到他的明文,即使你知道了明文,你也不能把修改的明文用来继续跑后面的P&R

综合只会生成基本逻辑单元组成的电路,不存在LUT的,map的作用就是吧基本逻辑单元映射到LUT上的。

建议还是不要着这种文件了,不太可能用得上。另外FPGA公司都会提供专门修改电路的工具,比如Xilinx的plane ahead,atera的chip editor,都可应用的,只有用它提供的工具才有可能在网表级修改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netgen生成了需要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