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deal_network无法在pin上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在顶层模块中时钟分频器clock_divider被例化为M0,其例化语句如下:
clock_divider M0(.rClk(rClk), .rst(rst_sync), .nClk(nClk), .nClk2(nClk2), .pClk(pClk), .pRst(pRst), .i0Clk(data_clk), .i1Clk(i1Clk), .i2Clk(i2Clk), .dClk(dClk));
其中rClk是输入端口,剩下都是分频时钟的输出端口。
在DC中,下述语句
set_ideal_network [get_pins M0/nClk]
报错,错误信息为:
Object 'link1784' is invalid. It must be a pin of leaf cell or a port.
用report_ideal_network查看证明ideal_network的属性没有加上去。
请问这是什么缘故?谢谢!!

网友:
set_ideal_network [get_port M0/nClk]

网友(2012-12-1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了,郁闷啊

网友:
"It must be a pin of leaf cell":这里有"leaf cell"的限制。在往hierarchy下面找。到最后DFF的Q or QN ,或是XOR/NAND 等的Y pin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