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 电阻比例调节

楼主(2011-06-01):
最近在做一个sub-1v的bandgap,选择了以下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Vref=R4/R3*VBE1+R4/R1 * VT*ln(n)

我调节的步骤基本上是这样:
1)先在固定电流条件下,对pnp管进行温度扫描,在27度时,量出VBE的温度系数。
2)由推导出的电流:I=1/R3*VBE1+1/R1* VT*ln(n)   令其在27度时的温度系数为0,求出R3与R1的比例关系。
3)由想要IPTAT定出R1的大小,由R3/R1近似的比例关系,确定R3的初值,再进行参数扫描。
4)Vref得到近似抛物线的曲线,再进行微调。

条件:
1)电阻用的p型unsaliside poly电阻
2)电源电压2V

问题:
1)我这流程靠谱吗?
2)现在TT corner 和FF corner都可以,除了0温系数点不在室温下。但SS corner 确一直是正温系数电压,这个时候我已经带入的是unit单元的实际电阻,再调节的话感觉没有什么思路。

各位有做过类似结构的bandgap给提提建议可以吗?  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靠谱。电压为什么用2V?

差不多就行了,调得那么准也没意义。出来也不是这个样。

仿仿MC,看看运放offset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再加一个合适的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保证,带隙能在电源电压为2v时能work,电池供电。
谢谢。
这种结构,有什么缺点呢?
PSRR?

网友:
我觉得做的可以了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主要是保证,带隙能在电源电压为2v时能work,电池供电。
谢谢。
这种结构,有什么 ...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工作在2V?

这种电路有时会启动不好,启动电路要仔细做,多仿真个各种情况。
其实低电压大家都用这个电路。

网友:
reasly i dont know any thing..

网友:
mark

psrr要达到多少才算合格呢????

网友:
可以了,差个start Unit,版图做时留点余量。

网友:
MC怎么仿?其model怎么写?求大侠指教!

网友:
psr应该还好

网友(2011-11-13):
电阻最好选poly电阻吧 rppos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