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et/clk generater 里面的DFF可以串到scan chian上吗

楼主(2011-06-01):
reset/clk generater 里面的DFF,reset同步DFF,分频DFF,这些。。。可以串到scan chian上吗?
不知道串到scan chian上会不会影响function timing?
大家一般怎么做的,讲讲利弊?

网友(2012-03-09):
一般不串

网友(2012-07-05):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reset/clock generator 模块里的dff,相对于整个design的比例大概是多少?会降低多少fault coverage,如果不串的话

网友:
我们是会做成链的,DFT的逻辑在非测试模式下不影响function,不然就说明有问题。另外DFT后后端也会保证timing,插的一点电路不会影响时序。在测试模式下,寄存器的时钟和复位都会切换到外部输入的测试信号来控制,我觉得这些寄存器没什么特殊的,做进链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们有用加入scan链的方法正式流片过吗?我一直很困惑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不加入的,据说加入scan链中会存在风险,一直不敢尝试。

网友:
   有啊。我不清楚所谓的风险是什么,可能得看具体情况吧。一般除了测试电路和个别特殊逻辑,普通的逻辑电路我们都会做进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

网友(2012-10-29):
回复 楼主:

   可以啊 在scan模式下保证这些DFF后面的逻辑是正常的就行

网友(2014-09-17):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的design中clock manager里面会有个loop,如果将clock manager串到scan chain上,在仿真的时候会有X。导致mismatch.
    所以我现在自己加了个divider,从pll的输出经过divider产生高频时钟,然后在这个时钟后面插入occ,测transition.

   但是把divider的reset和其他scan chain上的DFF的reset连到一起,直接拉到top上。
   在产生pattern跑仿真的时候,就会发现divider里的DFF没有先做reset,导致X。

   我想请教下,你在做的时候是否遇到类似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5-25):
clock manager要么不插scan chain,要么就好好插,否则仿真的时候容易出错,需要debug,并且返工。
个人建议,嫌麻烦的同学,就不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