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与PT max_transition差异

楼主(2011-06-01):
我在做项目时,发现ICC 与PT max_transition存在很大差异,找不到原因,很纠结。
每次修transition,也让我花费了不少时间。

我们项目使用的是tsmc018工艺,lib库里 max_transition 4.5,设计要求是max_transition 2.5。
ICC使用的是TLU+ , PT 使用的是starrc.
如果PT用max_transition 2.5 检查,ICC里要调紧约束到1.7才相当,但还是有少量违反。

大家帮我想想,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两个工具抽取RC时的差异,应该可以调整过来的,比如设个R或C的scale factor

楼主:
谢谢陈老大的帮助,终于知道了ICC里调整的方法了。
调整set_extraction_options,ICC里max_transition 2.5能够看到违反了。
调整的具体数值还要和PT试几次

网友(2012-06-18):
原来set_extracion_optons是做这个的呀

网友(2013-10-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ICC里面已经调整了set_extracion_optons,但是PT的还是比ICC的trans大,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难道我要再加大ICC的set_extracion_optons比重吗?

网友:
我問一下你ICC ROUTING完後的delay mode是設哪一個(AWE or Arnoldi)
我記得有一份ICC跟PT correlation的 document看看那些參數要調一下
不會差那麼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nol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再重新extract_rc   在update_timing去report_timing看跟PT還是差很多嗎?

网友:
还是差很多,分析了原因,主要是PT和ICC对于delay的计算有些差异,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外插法,也就是说,当超出了TLU的范围时,两者的计算可能就会出现差异。

网友C(2013-11-26):
有工具可以直接比较starrc和icc输出的spef来得到set_extracion_optons的一个合理数值,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2014-05-29):
我想请问楼主,为什么如果PT用max_transition 2.5 检查,ICC里要调紧约束到1.7才相当,这个差值是根据什么估算的???

网友(2015-03-12):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关于icc和pt的correlation的文档具体叫什么名字呢?我想看一下

网友(2015-10-23):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命令是在哪个命令之后设置的啊?谢谢

网友(2016-12-07):
回复 网友E:

    那个讲icc和pt 一致性的文档你找到了吗 我现在也需要看,能给个名字或者文件吗。谢谢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可以直接比较starrc和icc输出的spef来得到set_extracion_optons的一个合理数值,楼主可以查查 ...

请问这个比较starrc和icc输出的spef来得到set_extracion_optons合理数值的工具名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