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modelsim仿真Xilinx Ram时 I找不到BLK_MEM_GEN_V2_7

楼主(2011-06-01):
我用modelsim 仿真 Xilinx 的ram 模块时报了下面的错误
# ** Error: (vsim-3033) ram_ip.v(120): Instantiation of 'BLK_MEM_GEN_V2_7'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我也把Xilinx的XilinxCoreLib  simprims  unisims三个库编译到modelsim的目录下了
哪位大大帮帮我
今天看有一个教程,发现在编译的时候选择start stimulation,之后再libiary中把corelib的库在添加进来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你好象编译的是VHDL的库,VERILOG的库应该库名字后有一个r的后缀。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我编译的是verilog的,你说的应该是自己给库命名的时候加的xxx_ver吧

网友:
找不到库。。。看来是编译得不对了!
当然不编译也是可以的,不过得在仿真的时候,把Xilnx的仿真源文件一起放到ModelSim的仿真脚本里。
可能是Do文件吧,自己看看仿真的脚本就明白了!
过程一般是编译(VCOM),仿真(Vsim),然后运行(Run)。

网友:
是的,库名应该是不能乱给的,Verilog的库存应该要加_ver后缀的,看脚本就知道是调用的什么库的!
不想改库名的话,那可以改脚本。

网友(2011-07-1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三个库XilinxCoreLib  simprims  unisims三个库编译到modelsim的目录下了
,Verilog的库也是_ver后缀,但是还是有错误,不知大道怎么解决,望回复,谢谢

网友(2012-06-22):
楼主 能具体说下怎么解决的 我是新手 也遇到同意问题。。。

网友(2013-10-30):
回复 楼主:

   你好,
在编译的时候选择start stimulation,之后再libiary中把corelib的库在添加进来就好了,但是我这样试了出现如下错误: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C:/Xilinx/13.4/ISE_DS/ISE/verilog/src/XilinxCoreLib' at "C:/Xilinx/13.4/ISE_DS/ISE/verilog/src/XilinxCoreLib".请问怎么回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