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 Xilinx Ram时 找不到 BLK_MEM_GEN_V2_7

楼主(2011-06-01):
我用modelsim 仿真 Xilinx 的ram 模块时报了下面的错误
# ** Error: (vsim-3033) ram_ip.v(120): Instantiation of 'BLK_MEM_GEN_V2_7'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我也把Xilinx的XilinxCoreLib  simprims  unisims三个库编译到modelsim的目录下了
哪位大大帮帮我

原来modelsim 版本是6.0,现在我又安装了一个6.5版本的。通过ISE直接调用就可以出波形,输出正确。但是如果自己再添加内部模块的信号到波形中的话,波形就出问题了。一开始完全没数据,之后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现了,并且完全不对

网友:
unisims的名字,就叫unisims,别叫xilinx_unisi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改过后还是不行啊,仍然是这个错误

网友:
你代码能编译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代码可以通过,之前调用altera的Rom IP来仿真完全没问题

原来modelsim 版本是6.0,现在我有安装了一个6.5版本的。通过ISE直接调用就可以出波形,输出正确。但是如果自己再添加内部模块的信号到波形中的话,波形就出问题了。一开始完全没数据,之后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现了,并且完全不对

网友(2011-07-14):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不知道可否告知解决方法,谢谢啊!

网友:
正常的做法是在ISE的一个专用工具(linux中叫complibx吧?)中调用modelsim编译Lib,然后在使用-L unisims类似的命令调用库文件

还有就是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文件,一起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