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GDSII檔在Astro作FRAM VIEW時遇到的port type table 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1-06-01):
以下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方式

To transfer custom layout GDS to macros in Astro,you can run 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low,it should include following major steps in my

experience:

1>cmCreateLib;Create astro library
2>auStreamin;stream in the macro GDS to astro library
3>cmMarkCellType;mark the cell type as macro
4>dbSetCellPortTypes;set the power/ground ports in GDS as P/G ports
5>cmSmash;smash the hierarchical layout cell into flatten format,and save

as smash view
6>auExtractBlockagePinVia;BPV,extract pins,blockage and vias
7>auSetPRBdry;set place and route boundary
8>gePrepLibs;create LM view from .lib
9>augLoadCLF;load some special information not inculding in the .lib such

as pad rotating information,antenna informations.

****************

其中第4步的更多相關,

dbSetCellPortTypes "self_marco" "ZCDD" '(("VDD" "Power") ("VSS" "Ground")) #f
↑改成這樣

self_marco是library name
ZCDD是cell name
VDD是text也可能是pin,需要與gds裡的name一致…

這個動作完成之後…會return 「#f」
如何知道這個動作成功與否??

很簡單…把它dump到一個檔案裡就知道了

指令:dbDumpGPortTable "library" "file"
dbDumpGPortTable "self_marco" "S1"
再去相對路徑之下,找S1這個檔案

另外這是User guide的相關敘述

Identify power and ground ports. Use dbSetCellPortTypes.
For example, create a text file named pg_only.porttypes with the
following:
dbSetCellPortTypes "cb_mini_a" "*" '(
("VDD" "Power" )
("VSS" "Ground" )
) #f
Then load the file into Astro. Enter,
load "pg_only.porttypes"

-- by user guide Ver Z-2007.03, Sep 2007.

****************

我的問題是第4步SetCellPortType無法成功,以至於在第六步BVP時,會出現以下錯誤
ERROR : port type table is not defined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如果我SetCellPortType採用commend方式,
會出現
Error: extra characters after close-quote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採用另增一個pg_only file的話 (the way of user guide )
則是load commend無法使用
"load" is not supported
Please use scheme commend "loadModule" for dynamic linking

使用loadModule "pg_only" commend的話, 無反應,
但dbDumpGPortTable 還是dump不到pin
Global port table dump failed for library self_marco.

*********************

p.s.1 pg_only file全名是 pg_only.porttypes, (與user guide同,引入時亦用這個名字)

p.s.2 Astro版本為 2006.06

网友:
dbSetCellPortTypes "self_marco" "ZCDD" '(("VDD" "Power") ("VSS" "Ground")) #f
改成这样
dbSetCellPortTypes "self_marco" "ZCDD" '(("VDD" "Inout"  "Power") ("VSS"  "Inout" "Ground")) #f
仅供参考

楼主:
感謝yu大的回應,

兩種寫法是一樣的,Astro會自動把power, gnd視作 inout.

update一下,後來發現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Astro有 Scheme 跟 tcl 兩種mode,
一般因為使用script 的關係, 我都會使用 Tcl mode,

但第4步這個這個指令非常特殊
"load" is not supported
Please use scheme commend "loadModule" for dynamic linking

這個error message就是要讓我們改用 Scheme mode,

改用Scheme mode後,
不論使用 load "filename" 或者 直接下commend
dbSetCellPortTypes "library" "cell" '( ("VDD" "Power" ) ("VSS" "Ground" )) #f
都是可行的,

成功後會return一個 #f

後續也作APR 成功使用preroute marco連接上PG,
感謝大家.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2019-10-29):
受用了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