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6)

楼主(2011-06-01):
if the design is IO limited, how to reduce the die size?
因为IO太多而导致芯片面积过大,有什么方法减小面积?
难度:2

网友:
1. stagger io
2. fbga算么?
想不出来了.

网友:
IO可以不全放到四边。只要封装没问题就行啦

楼主:
1)stagger IO,2重io 可以算一个方法
2)IO可以不全放到四边,只要封装没问题就行啦 -- flip chip 算第二个方法
3)还有一个最简单,容易被忽略的方法

网友:
难道这道题其实是——周长一定求最小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囧,周长一定面积最小那不就是正方形了

网友:
楼上。。。你真是天才啊,重修小学数学去吧

网友:
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减掉一些p/g ,一般io多 p/g也很多,为了面积,可以激进一些了。

楼主:
你们都是银才啊!
如果有多套IOcell可以选择,尽量选瘦的

网友:
陈大这是在挖坑给我们跳啊,多套IO
不过我还是觉得把芯片做扁一点会减小面积,哈哈

网友:
哈哈,我觉得都快成脑筋急转弯了

网友:
flip chip吗?
成本会增大很多。。

楼主:
呵呵,这个太像坑了,以后不挖啦!

网友:
pad 选择多瘦,以及2层pad 甚至于非正方形等
的选择等都和 bonding 工艺要求相关,
个人觉得,还是拿到最后封装的焊点结构,回来倒推
pad 摆放,算是比较合理的。
flip 封装那成本太高了。

网友:
形状做成扁的就是最简单的第三个办法?

网友:
楼主说说看第三种简单的方法是啥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网友:
stagger io指的是不同金属层的IO??
还有filp IO,in-line它们三者的区别和适用在什么情况下,还请陈老大给小弟讲解讲解啊~~~谢谢啊

楼主:
(a) in-line
(c) stagger
(d) flip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