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lock tree routing细节-m3,m4交替纵向走线?

楼主(2011-06-01):
ICC clock tree 有个别线走的很奇怪,是连接某些memory的CLK,metal4出pin,900um的纵向走线,metal3,metal4交替,变成了12段
为什么会换线呢?不太理解,这还可能影响到后期signal routing啊。。。

这里没有控制metal3,metal4的route guide;而且先route clock tree,走线资源也丰富。以下是相关信息:
1p5m工艺,clock tree 使用metal3 metal4,并优先route,设置:
set_clock_tree_options -layer metal3 metal4
route_zrt_group -all_clock_nets -reuse_existing_global_route true
试过 set drout_wrongWaExtraCost value,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rounting line也有平衡clk delay的作用。感觉你的情况很正常啊,你的longest path不是这个,那么为了skew blance,故意走长一些是正常的

楼主:
rounting line也有平衡clk delay的作用
受教了,解决了我另外一个困惑:有的CLK net,路过端口却不连,绕几百微米再回来。

但上面的问题,还想再讨论下,那900um的纵向走线,metal3,metal4都是纵向的,而且是直着走下来的,所以这种情况,线长没有延长,metal3,metal4也不是顶层金属,交替变成12段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metal3纵向走,感觉还是影响后期routing啊

网友:
没道理做成那个样子,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routing blockage

网友:
你怎么总是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哈哈

网友:
m3纵向?  匪夷所思, tehcnology file ? routing blockage ? ,我真的没见过

楼主:
截取了几个小图,不清晰,凑合看看,起码直观一些,红色是metal3,绿色是metal4.

内部CTS,metal3 横向,metal4纵向,一切正常。
不正常的是有的memory clk ,metal3 走纵向了。但其他memory clk 正常。
左侧是memory,经过旋转了90度,metal4出pin, 右侧是die area,中间有2条clock net, 都做了换层
已经remove_route_guide -all,remove_placement_blockage -all,
memory fram本身还是有blockage的,但走线是在外面啊,应该没影响。

放大一点,径直着走的,metal3,metal4,换几次下来。

几个项目中,遇到过2,3次了,都是个别memory clock.
这个项目,memory靠边,clock net也没经过logic部分,不太影响signal走线.

网友:
会不会是xtalk?软件认为跳开一段会有改善?
纯属瞎猜,问题太怪异了
要是时间很闲的话你可以把xtalk关了试试。

楼主:
看看另外一个项目,上下都是memory, 只显示了metal3层.
2条clock net 使用metal3纵向走线,当遇到横向metal3时,换成小段metal4
这种情况,metal3贯通下去,感觉还挺影响signal走线的。

网友:
如果没有blockage,怎么像工具的bug

网友:
feedback to tool vendor ,  可以重现的bug?

网友:
好像ICC对于大的MACRO的Routing de-tour是有一些问题的,这样routing是一定有问题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option可以限制非prefer direction routing长度的,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楼主:
楼上,能想起来是什么命令吗? 找了遍 cmd ,关键字可能不对,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