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 抖动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1-06-01):
最近流片测试,此 PLL 输出频率 50M,集成在数字芯片中,对芯片多次复位测试,PLL 输出会有 2 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抖动很厉害,用示波器无限保持看,最小周期和最大周期相差 8ns(这种居多)
另一种是抖动不大,用示波器无限保持看,最小周期和最大周期相差 1ns(符合芯片数字电路时钟要求)
不知为何为常常进入第一种工作状态?

补充
如果数字电路处于复位状态,则多次复位测试,PLL输出都会是第二种工作状态。

楼主:
会是数字噪声干扰吗?为何进入第二种状态之后就一直很稳定,数字电路也在工作呀。
会跟复位过程有关吗?那又如何分析?

楼主:
如果把输入参考频率逐渐调低,输出频率也随之变低,其他设置不变,则复位测试第二种状态的概率变大。

网友:
你的PLL是什么PLL?

楼主:
PLL是电荷泵 Rp+Cp 并一个 Cw

网友:
查查你的PLL电源,

楼主:
电源分开并加电容 0.01u 0.1u 1u,现象差不多

网友:
是双电源吗?模拟的电源是LDO供仅的吗?

楼主:
现在测试时,芯片外的两个 LDO,分别供给 pll 和 数字

网友:
你的PLL数字给个电源,模拟的给个电源?

网友:
看一下,你的供仅PLL的电源的PSRR怎么样?

楼主:
从芯片 PLL 电源 PAD 上测试,有一个 50M 大约 0.4V 的抖动,电源是 3.3V

网友:
恩,将这个抖动折合到你的VCO输入,也就是压控线,看看这个压控线的折合抖动,对你造成频率的抖动有多少!
还有,建议PLL的VCO单独有电源供电!

楼主:
现在没有办法给VCO单独供电。
这个PLL我在其他工艺上用过没有问题,转工艺过来就有这个怪问题,各个参数都差不多。

楼主:
进展
做了下FIB,Kvco减了一半,抖动小了一半

楼主:
和仿真结果相似,这个抖动似乎是电源对VCO的影响

楼主(2011-10-18):
重新流片,拉大 PLL 和外部 DIFF 的间距,抖动明显减小

网友(2015-04-21):
不懂啊,看看吧

网友(2023-06-20):
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