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MSIM72

楼主(2011-06-01):
电脑上装了MMSIM72,仿真速度确实是嗖嗖的上去了,原来跑个ADC要几天,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有个问题,如果用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的话,确有错,不能跑,报license,我的license是这个网上下的。谁有可以混合仿真的license的,共享下呗。谢谢。

楼主:
没人用MMSIM72 run mixed signal circuit的?

网友:
电脑上装了MMSIM72,仿真速度确实是嗖嗖的上去了,原来跑个ADC要几天,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有个问题,如果用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的话,确有错,不能跑,报license,我的license是这个网上下的。谁有可以混合仿真的license的,共享下呗。谢谢。
引用 网友A:

Which license file you download and use?
You can explain more details, example let us know the license warning in the CIW, so all eetop folks can help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用spectreVeilog是,可以直接用原来MMSIM61的license,但是不能用aps或turbo,这样加速效果不大。但改成在该网下的license,启用aps或turbo后,网表就提不出来,也没有出现仿真的log文件。如果不用aps或turbo功能,则可以进行网表提取,但仿真出现如下错误:
ERROR(LM -2):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license.txt" is inconsistent.
ERROR:feature VERILOG-X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哥们,你有好用的license吗?共享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兄弟,我的mmsim72 crack后,license不报错。但仿真结果是错的。所有节点都是0. 你碰到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网友(2011-09-19):
兄弟,我的mmsim72 crack后,license不报错。但仿真结果是错的。所有节点都是0. 你碰到过吗?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应该有吧.

网友(2012-04-09):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寻找只用mmsim跑mix-signal啊!!!!帅哥你有类似的流程吗?

网友(2013-07-30):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问题我遇到了。虽然是个两年前的老帖了,但是我想还是有必要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分享一下。

先说解决方案:

(for tcsh) 在$HOME/.cshrc中加入一行: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一定注意是“Mode”而不是“Node”,坛子里流传的某些.bashrc文件里存在这个拼写错误。
然后关掉正在运行的icfb(如有),再在终端中敲:
source $HOME/.cshrc
回车。删掉此前所有仿真器生成的网表(为图方便可删除整个Simulation目录),重开icfb,问题应已解决。

(for bash) 在$HOME/.bashrc中加入一行: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之后步骤类似for tcsh的解决方案。

然后说说发现问题的过程。

我遇到的故障倒未必是“所有节点为零”,但是DC/AC/tran结果明显不合逻辑。所用的器件都来自analogLib,测试用的电路也可以说不能更简单了。查看生成的网表input.scs,发现所有的理想独立源都正常,而电容、电阻或受控源则只有连接关系,没有电气参数(如阻值,容值或增益)。

这显然证明问题出在netlist这一步。找到配置好的机器,对比所有与netlist有关的配置,终于发现.cshrc中有一处CDS_Netlisting_Node,显然是拼写错误。改掉,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