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PMOS调整管工作区域

楼主(2011-06-01):
请问,在LDO在启动,建立最后正常工作过程中,作为调整管的PMOS的工作区域是怎么样变化的?哪位大神能给个给力的回复?谢谢!

楼主:
顶一下,坐等回复!

网友:
启动过程工作在线性区,正常工作在饱和区,随着负载加重又进入线性区, 欢迎拍砖

网友:
刚开始启动需要一个启动时间,之后就应该都在饱和了

网友:
哪该如何确定pmos尺寸呢?以哪个区域为标准?  坐等大牛详解

网友:
一般来说根据dropout电压确定power fet 的尺寸。
当然先要知道你能够把power fet的gate拉到多低。

网友:
保守一点,饱和区。具体看spec要求。

网友:
这个也是目前正在困扰我的问题。
1、看到很多的paper上确定 pass transistor的大小时根据Vdrop来确定的。比如一般取Vdrop=0.2v=Vsat,再看看要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根据饱和区电流计算公式就可以计算出Pass transistor的W/L。一般如果要比较大电流输出时 如100mA,这个W/L会很大,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直工作在饱和区。但是由于尺寸很大,控制起来比较困难。
2、还有一种是取较小的尺寸,可以满足供电流就可以了,这时大负载电流的情况下,pass transistor是工作在线性区的,小电流时在饱和区。这种情况下控制较容易。
严格来讲第一种叫LDO,第二种只能叫regulator。第一种情况下,输出电压的波动很小,输出电压很稳。第二种的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变化,电流上升时,电压会下跌零点几伏左右。个人觉得第一种学术上用的比较多,第二种工程上较多。
ps:以上均指pass transistor为PMOS。
个人简介,欢迎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那这么说,负载调整率也是跟调整管的能力大小关系很大了,比如一个LDO的输出要给一个OSC供电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这样说如果按照dropout voltage计算的话,就是能计算一个精确的值,那我们的电流余量该如何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你按饱和区算的时候,PMOS的GATE电压怎么确定?,按EA最大还是最小摆幅?
   2  还有一种是取较小的尺寸,可以满足供电流就可以了,这时大负载电流的情况下,pass transistor是工作在线性区的,小电流时在饱和区
请问这个度怎么把握?怎么叫取较小的尺寸啊?
我感觉线性区时,环路增益下降,这是不是你说的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变化的原因?

网友(2011-11-28):
正纠结于工作区的问题,烦请各位继续

网友(2014-09-02):
回复 网友A:

   请问线性稳压器的“线性”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