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ic, soc的区别以及fpga与asic的性能分析

楼主(2011-06-01):
如题,我想问一下asic和soc主要有什么不同呢,asic系统可以像soc一样跑程序吗,还是说上电给输入就有一定的输出呢?
fpga和asic性能应该是有差异的,目前知道asic比fpga要快,不知道内部原理啊!!

网友:
SOC是将CPU嵌入在ASIC里面,所以这种ASIC一般的不需要外接CPU,以此区别的其他ASIC系统一般的是要外接CP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现在理解啦,多谢!!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asic和fpga性能差异呢,fpga布线资源什么的。

网友:
ASIC是专门根据一定功能定制的IC,面积比较紧凑,而且是类似于定制的,性能要好。

FPGA里面都是一些逻辑单元,依照自己的逻辑需求,FPGA在内部会综合成一定的电路,面积性能的相对差一些。

而且FPGA具有通用性,成本也会比ASIC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