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ISE 12.1调用Synplify Pro 9.6.2出错

楼主(2011-06-01):
Xilinx  ISE 12.1调用Synplify Pro 9.6.2出错;调用Modelsim SE 6.5却没问题,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2012-06-11):
license错误,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2-07-3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
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案啊??
等待中!!!

网友:
到底什么错误呀   要不就是你没破解好   要不就是换个芯片型号的事情   毕竟该版本里面的芯片型号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