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0010”序列检测器的状态是7个还是5个?

楼主(2011-06-01):
“10010”序列检测器的状态是7个还是5个?
    ——这是夏宇闻《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上的一个例题,在书中一共用了7个状态(IDLE,A,B,C,D,E,F,G)。而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只用了5个状态(没有原书中的F和G),通过仿真,结果依然正确,我想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书中这样写或许又他的道理,但是自己始终没有看出来,希望大家懂的,给小弟解释一下!这里附上原书中的代码和自己的代码。

--------------原书代码--------------------
module test(clock,reset,signalin,signalout);
    input clock,signalin,reset;
    output signalout;
    reg [2:0] state;

    parameter
        idle = 3'd0,
        a = 3'd1,
        b = 3'd2,
        c = 3'd3,
        d = 3'd4,
        e = 3'd5,
        f = 3'd6,
        g = 3'd7;

    assign signalout = (state == e && signalin == 0)?1:0;

    always@(posedge clock)
        if(!reset)
            begin
                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x(state)
                    idle:
                        begin
                            if(signalin == 1)
                                state <= a;
                            else
                                state <= idle;
                        end
                    a:
                        begin
                            if(signalin == 0)
                                state <= b;
                            else
                                state <= a;
                        end
                    b:
                        begin
                            if(signalin == 0)
                                state <= c;
                            else
                                state <= f;
                        end
                    c:
                        begin
                            if(signalin == 1)
                                state <= d;
                            else
                                state <= g;
                        end
                    d:
                        begin
                            if(signalin == 0)
                                state <= e;
                            else
                                state <= a;
                        end
                    e:
                        begin
                            if(signalin == 0)
                                state <= c;
                            else
                                state <= a;
                        end
                    f:
                        begin
                            if(signalin == 1)
                                state <= a;
                            else
                                state <= b;
                        end
                    g:
                        begin
                            if(signalin == 1)
                                state <= a;
                            else
                                state <= f;
                        end
                    default:
                        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自己的代码--------------------------------------------
module seqdet (
    rst_n, clk,
    seq, det
    );
    input     clk, rst_n;
    input     seq;
    output  det;
    reg       det;
    reg [2:0] cstate, nstate;

    parameter IDLE = 3'd0,
                   A_1 = 3'd1,
                   B_10 = 3'd2,
                   C_100 = 3'd3,
                   D_1001 = 3'd4,
                   E_10010 = 3'd5;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always @ (seq or cstate)
         case (cstate)
              IDLE :    if (seq == 1)   nstate <= A_1;
                           else               nstate <= IDLE;
              A_1:      if (seq == 0)   nstate <= B_10;
                           else               nstate <= A_1;
              B_10:     if (seq == 0) nstate <= C_100;
                           else                nstate <= A_1;
              C_100:    if (seq == 1) nstate <= D_1001;
                           else                nstate <= IDLE;
              D_1001:  if (seq == 0) nstate <= E_10010;
                           else                nstate <= A_1;
              E_10010: if (seq == 0) nstate <= C_100;
                           else                nstate <= A_1;
              default:  nstate <= IDLE;
         endcase
    always @ (cstate)
         if (cstate == E_10010)     det <= 1;
         else                                det <= 0;
endmodule
-------------------------------完-----------------------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代码我没仔细看。可能有些状态你没有考虑到,但是你仿真发现不了。就是所谓的健壮性吧,你 可以自己再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我也用过,其实五个状态就可以表示了,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两个都对!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将侧10010010这种情况呢。也就是当将检测完10010之后,产生了一个信号,然后又来了010,不是又是一个10010了吗。我想他是基于这种情况,不会漏检。你可以试一下,你的代码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也能检测出来。

网友:
刚才没细看楼主的代码,楼主是考虑了我上面说的。

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两个代码肯定不是一样的。

看看我的仿真吧。

发现书上的代码,应该输出的,但是只是一个毛刺,也应该是组合逻辑的问题,因为书上的输出有点像mealy状态机那样子。

楼主的就没有问题。

下面是我的测试代码: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seqdet_tb;
    reg     clk    ;
    reg     rst_n;
    reg     seq;
    wire    det;
wire [23: 0]  dat = 20'b1111_0101_1010_0110_0100_1111 ;    ///////用这样的仿真测试没有问题,initial begin
   clk   = 1'b0 ;
   rst_n = 1'b0 ;
   seq   = 1'b0 ;
   #200 rst_n = 1'b1 ;
end

always #25 clk = ~clk ;

integer i ;
initial i = 0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seq <= $random ;//dat;

    if( i == 23 )
      i = 0 ;
    else
     i = i + 1 ;
end

seqdet dut(          //楼主的代码
    .rst_n(rst_n ),
    .clk( clk ),
    .seq( seq ),
    .det( det )    //det  是楼主的输出。
    );

wire det2 ;
seqdetor  dut2(      //书上的例子
.clock( clk ),
.reset( rst_n ),
.signalin( seq ),
.signalout( det2 ));   //det2  是书上例子的输出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fsdbDumpvars( 0 , seqdet_tb );
end

endmodule

网友:
说明一下,图片中,
最后一个信号,是楼主的输出,
倒数第二个信号是书上例子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细心和耐心都值得我学习!

网友:
只要达到目的,实现方法是多样的
关于毛刺问题,一个是寄存输出,一个是组合输出。寄存输出更佳!

网友:
wire [23: 0]  dat = 20'b1111_0101_1010_0110_0100_1111 ;    ///////用这样的仿真测试没有问题,initial begin
   clk   = 1'b0 ;
   rst_n = 1'b0 ;
   seq   = 1'b0 ;
   #200 rst_n = 1'b1 ;
end

always #25 clk = ~clk ;

integer i ;
initial i = 0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seq <= $random ;//dat;

    if( i == 23 )
      i = 0 ;
    else
     i = i + 1 ;
end

...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是不是让seq读取data采用的这句:wire [23: 0]  dat = 20'b1111_0101_1010_0110_0100_1111    可你后来没用呀。
还有这段:
if( i == 23 )
      i = 0 ;
    else
     i = i + 1 ;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呀,去掉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细看一下代码就知道了。

   seq是随机数。

  那个i是用来跟前边的data配合的。

网友(2011-07-31):
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认为,书上的代码有问题!!!!!!!!!!!!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很垃圾。

网友:
书中写的很罗嗦, 楼主的方面没有问题,放心好了。

网友:
对与仿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楼主还是应该设置G状态,因为一般状态机不会把IDLE放入循环。因为第一次IDLE状态是未知状态。而你
C_100:    if (seq == 1) nstate <= D_1001;
                           else                nstate <= IDLE;
这个语句里的IDLE不是未知状态。至于他的F状态为什么有具体不知道。我想估计也是和IDLE状态有关吧。另外书上判断输出时
assign signalout = (state == e && signalin == 0)?1:0;
加了个输入信号为零  是不是有些多此一举 不太了解

网友:
其实我也认为5个状态就足够了,

网友:
我感觉序列检测最重要的就是观察这一序列是否会重叠,
比如在这里序列是10010
但是如果输入进来的是100“10”010,就会形成两个10010序列,打引号的为两序列复用
所以需要多考虑010这三个状态
LZ的程序并没有错误,只是没有考虑周全而已

网友:
觉得楼主想的简单了。

网友(2011-09-29):
5个状态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想问问你的毛刺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啊?为什么我用verdi看不到毛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吧,我是用debussy5.4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问下您是用哪个仿真工具的?VCS?NC?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delsim 6.5e

    不过,我认为不关仿真工具的事。

网友:
不错啊,这种氛围才是做技术应该有的,来这里几天就喜欢上了,以后天天泡,泡到成为牛人为止。

网友:
不错啊,这种氛围才是做技术应该有的,来这里几天就喜欢上了,以后天天泡,泡到成为牛人为止。
顶回复的兄弟门,我当时也遇到这种情况,没仔细想

网友:
I discovered this question before.
5 states is OK.
The book is not perfect.

网友(2011-10-31):
回复 楼主:

   好好学习!!!

网友:
    糊涂了。seq是随机数没错,可是你的data和i也确实没有用到吧?
我想多半是你一开始seq = dat 吧。后面改用随机数了。

网友:
另外那个data是24bit,写成20'hxxxx_xxxx_xxxx....会丢掉4bit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开始用一个固定的数,测不出什么问题。

    这就涉及到一个覆盖率的问题。

    通常,如果我们使用一段数据进行测试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设计对于那一个范围的数据是正确的,但并不表示我们的设计绝对正确的。

    所以,我们应该保证我们的功能覆盖的前提下,也要保证我们的输入范围覆盖。

网友:
之前碰到这样的问题,http://www.eetop.cn/blog/html/11/317611-13681.html  看看这个,参考下

网友(2011-12-02):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与状态个数没有关系,你说的这个情况只是状态转移的时候下一个状态不一样而已。  另外,LZ说的5个状态是建立在初始状态就是已经有1一个1的情况下,但是实际上应当考虑初始的时候为0,这样的话我做出来就是6个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是状态转移的方向问题,而不能决定状态个数问题。也就是说,收到10010后,然后再收到010应当转移到哪一个状态。这个并不影响状态的个数

网友:
"10010010"确实和状态没关系,只是说需要注意在检测到10010之后的状态应该是从头开始还是说不从头开始,这就看你检测需要是要能检测重叠的还是不重叠的,和状态没关系。

网友:
很明显,楼主的coding style 有问题。

网友(2012-01-04):
七个是原始的状态化简过后只有5个状态。。。刚好上课时老师提过。。。。

网友:
Isn't shift register would be better solution for it?

网友(2012-02-18):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收获颇多。

网友:
我以前也研究过,5个状态确实够了,夏老师搞的多余了,那本书上的代码还有不少错误呢....

网友:
我看这个例子的时候也觉得应该不需要那么多状态 还是该学习楼主的发问的精神 我想如果用五个状态功能性和仿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例子中的f和a g和b完全是等价的状态 例子中这么写可能只是为了方便看或者是考虑到可移植性吧

网友:
输入序列的bit数量>=状态机的状态数量,否则肯定有冗余.

网友:
这个例子里,a和f重复,c和e重复.

网友:
写7种状态防止数字逻辑受干扰出错跳入死循环,是有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认为意义不大,假如真有这种"干扰",就是写更多状态也会出问题.

网友:
觉得用5个完全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你错了,状态寄存器是用三位二进制表示的,一共才8种状态
idle = 3'd0,
        a = 3'd1,
        b = 3'd2,
        c = 3'd3,
        d = 3'd4,
        e = 3'd5,
        f = 3'd6,
        g = 3'd7;

如果f和g不给他规定走向,那么一旦一个干扰把寄存器变成f或g,那么必死循环的,你要知道不完整的case语句就是一级buffer,就一直在buffer里面循环。多研究一下EMC ,理想和实际是有差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不懂了,写verilog的都知道写case而且分支不全的话,不写default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所以不需要多于状态的表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另外,你写的这个状态是从0到7,一共8个,用3位表示的,没有多余状态,还用default的话反而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看到是casex吗,不是case,所以不但有8种确定的状态,而且还有各种x的状态,而且下面你写的代码初始时不去复位是跑不下去的,因为全是x,那么casex就派上用场了,先赋idle,有了一个起始点,那么接下去就好办了,而且你发现任何状态的下一个状态都不会是f和g,但是就如您所说一样,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的情况导致系统跑飞,都要使其他的非正常状态规定一个方向可以回到主循环上,就正如单片机的watchdog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错一点,不是跳不进f和g,其实f和a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实际电路里是没有x这个状态的,所以你用casex来解释可靠性我觉得不妥,我保留我的意见,只要按照状态机的要求写代码,没必要留额外的冗余状态来保证可靠性。至少你给出的说法无法说服我。

网友:
从书上的代码可以看出能够提取出 100000010的序列,不知道是不是题目的需求不明确

网友(2012-04-05):
之所以出现毛刺是由下面这句代码引起的.如果序列10010后面出现的是0就没有问题,如果是1就是一个毛刺.
assign signalout = (state == e && signalin == 0)?1:0;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觉得5个状态就Ok,加了default就没问题了。
这书错误还是蛮多的,最明显的就是Page318一个20分频的分频器,居然判断条件是19(应该是9吧),clk才翻转,估计只能忽悠粗心的人了。
还有,上面有位仁兄说没考虑010状态,我想说的是,010不能作为判定的状态,应该初始至少是1,要考虑的也是有了1以后的状态。

网友(2012-05-25):
这样的题目用状态机来做就是一个笑话,当然是把输入用移位寄存器打5拍,同时判断是不是10010。。。

网友:
个人感觉,夏宇闻老师的这本书比较适合作为Verilog的使用手册来查语法,但是内容上就仅做参考了!里面很多代码偏向行为级描述,这样的代码风格我是感觉对于IC设计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语惊醒,没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30):
检测10010,需要记录五个状态,分别是state0,state10,state100,state1001,state10010,这五个状态就OK了;状态迁移图会画么?

网友:
这个简单点说 比如IDLE=0、A=1、B=10、C=100、D=1001 E=10010 那么之后x的值再来就有可能发生重叠的情况10010010,F=101其实是和A状态是一样的,G=1000是和IDLE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考虑的角度不同,夏宇闻的那本书考虑的周全了些,因为F和G状态是重叠时候得状态,是为了和最开始的没重叠时候得状态加以区分,我个人认为你俩的都对,之前我也看了好久,感觉有些问题,后来才发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觉得这本书垃圾!!!大哥(大姐),这是我大学三年读到的国人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恕不敢苟同你的意见!!!

网友(2012-08-31):
讨论中有关于可靠性考虑和重叠考虑的说法,获益匪浅,给了以后考虑问题更多思路啊。

网友(2012-12-27):
我用的NC和debussy查看,也没发现什么不同,同样觉得5个状态足矣

网友(2013-07-23):
大体看了下,应该是你写的5个的对,而且电路冗余少

网友:
先收藏了,看完了再说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认为,书上的代码有问题!!!!!!!!!!!!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很垃圾。
引用 网友H:

有同感!

网友:
    感觉使用移位寄存器实现更容易,可是电路的输出是组合逻辑,应该会产生毛刺,感觉使用寄存器输出更稳妥些。但是使用寄存器又会慢一拍检测出所需序列,求指导!!!!

网友(2014-04-18):
完整看了下回复,好像只有两位网友提出使用移位寄存器来实现序列检测。。。
对的,其实这种问题,使用移位寄存器来实现是再简单不过。

reg[4:0]    sft_re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sft_reg <= 5'b11111;
        else
        begin
                sft_reg <= {sft_reg[4:1], data_in};

                if (sft_reg == 5'b10010)
                        sig_out <= 1'b1;
                else
                        sig_out <= 1'b0;
        end
end

网友:
   这段代码很牛啊,真是没想到这样做啊。

网友(2014-05-25):
你是没有考虑到10010010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10010,后面那个010不算完整的10010序列

网友(2014-06-25):
回复 网友I:

    如果像楼上所说,序列中有重叠现象出现呢(10010010)?

网友:
到底是哪个好呢,你们这样讨论下来是5个状态的好吧,没有毛刺。

网友:
而且在编码的时候,应该用格雷码或者是独热码比较好吧

网友(2014-08-21):
回复 网友I:

   如果输入时0010,按照这个程序岂不是会错误的出现一个1

网友(2014-12-02):
想不明白这个G的状态怎么会出现,1000 过来也该到A了,怎么是F?

网友(2015-01-02):
回复 网友I:

    兄弟,你怎么知道data_in是跟你同步的? 一个周期一次输入?

网友(2015-03-16):
夏考虑的情况更为复杂,根据自己应用选择

网友(2015-05-19):
回复 网友J:

    可以告诉我这段代码牛在什么地方吗?真心请教

网友(2015-09-05):
你的分明是错的,都回不去的,仔细看看把

网友:
这个我也用过

网友:
只要达到目的

网友(2016-06-29):
修改了下楼主的部分代码,两种情况下仿真结果一致。因此个人认为,两种情况是一致的,书中的F和A,G和adle是等价状态。因此7状态会产生冗余逻辑。如果有兴趣的,下次发一下DC综合的面积报告,一定是会有区别的。----------------------------------------------------------------------------------------------------
5状态
----------------------------------------------------------------------------------------------------
module seqdet (
    rst_n, clk,
    seq, det
    );
    input     clk, rst_n;
    input     seq;
    output  det;
    reg       det;
    reg [2:0] cstate, nstate;

    parameter IDLE = 3'd0,
              A_1 = 3'd1,
              B_10 = 3'd2,
              C_100 = 3'd3,
              D_1001 = 3'd4,
              E_10010 = 3'd5;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always @ (seq or cstate)    //修改:always用于组合逻辑,内部赋值用阻塞赋值
         case (cstate)
              IDLE :    if (seq == 1)   nstate = A_1;
                           else         nstate = IDLE;
              A_1:      if (seq == 0)   nstate = B_10;
                           else         nstate = A_1;
              B_10:     if (seq == 0)   nstate = C_100;
                           else         nstate = A_1;
              C_100:    if (seq == 1)   nstate = D_1001;
                           else         nstate = IDLE;
              D_1001:  if (seq == 0)    nstate = E_10010;
                           else         nstate = A_1;
              E_10010: if (seq == 0)    nstate = C_100;
                           else         nstate = A_1;
              default:  nstate = IDLE;
         endcase
    always @ (nstate)   //修改:楼主是现态,采用次态,可以在最后一个0一出现就输出det=1,用现态,得多等一个周期
         if (nstate == E_10010)     det = 1;
         else                       det = 0;
endmodule
-------------------------------------------------------------------------------------------------------------------------------------

7状态
--------------------------------------------------------------------------------------------------------------------------------------
module seqdetor(clock,reset,signalin,signalout);
    input clock,signalin,reset;
    output signalout;
    reg [2:0] state;

    parameter
        idle = 3'd0,
        a = 3'd1,
        b = 3'd2,
        c = 3'd3,
        d = 3'd4,
        e = 3'd5,
        f = 3'd6,
        g = 3'd7;

    assign signalout = (state == d && signalin == 0)?1:0;//改为D状态

    always@(posedge clock)
        if(!reset)
            begin
                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x(state)
                    idle:
                        begin
                            if(signalin == 1) //1st 1 comes
                                state <= a;
                            else
                                state <= idle;
                        end
                    a:
                        begin
                            if(signalin == 0) //1st 0 comes
                                state <= b;
                            else
                                state <= a;
                        end
                    b:
                        begin
                            if(signalin == 0)//2sec 0 comes
                                state <= c;
                            else
                                state <= f;
                        end
                    c:
                        begin
                            if(signalin == 1) //2sec 1 comes
                                state <= d;
                            else
                                state <= g;
                        end
                    d:
                        begin
                            if(signalin == 0)//last 0 comes
                                state <= e;
                            else
                                state <= a;
                        end
                    e:
                        begin
                            if(signalin == 0)
                                state <= c;
                            else
                                state <= a;
                        end
                    f:
                        begin
                            if(signalin == 1)
                                state <= a;
                            else
                                state <= b;
                        end
                    g:
                        begin
                            if(signalin == 1)
                                state <= a;
                            else
                                state <= g;  //修改,楼主是F,应该转为g或者IDLE,两者等价
                        end
                    default:
                        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

仿真图

仿真图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seqdet_tb;
    reg     clk    ;
    reg     rst_n;
    reg     seq;
    wire    det;
wire [23: 0]  dat = 20'b1111_0101_1010_0110_0100_1111 ;    //修改直接注释,后面没用到,是书中方法。
initial
begin
   clk   = 1'b0 ;
   rst_n = 1'b0 ;
   seq   = 1'b0 ;
   #200 rst_n = 1'b1 ;
end

always #25 clk = ~clk ;

integer i ;
initial i = 0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seq <= $random ;//dat;

    if( i == 23 )
      i = 0 ;
    else
     i = i + 1 ;
end

seqdet dut(          //楼主的代码
    .rst_n(rst_n ),
    .clk( clk ),
    .seq( seq ),
    .det( det )    //det  是楼主的输出。
    );

wire det2 ;
seqdetor  dut2(      //书上的例子
.clock( clk ),
.reset( rst_n ),
.signalin( seq ),
.signalout( det2 ));   //det2  是书上例子的输出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fsdbDumpvars( 0 , seqdet_tb );
end

endmodule

--------------------------------------------------------------------------------------------
状态机建议两段式和三段式,清晰易修改。若想要快速反馈输出,第三个always用电平敏感做做组合逻辑用,若考虑剔除毛刺;三段式的第三个always用做时序逻辑,用寄存器打一拍。

网友:
用状态机实现序列检测器,只具备研究学习状态机的意义。
实际电路设计,如果你使用状态机来实现那要被辞退的。
直接使用5个移位寄存器即可,当移位寄存器等于“10010”输出状态指示信号,over。

网友:
应该是这样:sft_reg[4:0] <= {sft_reg[3:0] : din}

否则这位大哥的代码,就是输入永远都在sft_reg[0]这一位,没有移动。。

网友(2016-10-23):
正好也在看夏宇文老师的书,正好也看到这里,正好我自己的想法也是五个状态,好巧。然后看了书上的代码反而不明告白了。其实我还是觉得五个状态的比较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六个更好,便于理解!

网友(2016-12-30):
如果你要检测的位宽不大,速度不快。。。何必用FSM呢,用sfr型的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2017-03-17):
感觉大家说的都蛮有道理的!学习了!我也是看到这段代码,感觉有点问题过来的

网友:
我觉得两个都一样的吧,我一般也是5个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L:

如果是状态完整,5个状态是不够的。

网友(2018-04-17):
六个状态最好,IDLE、A、B、C、D、E、G
F和A两个状态等价
        下一状态                输出
        0        1        0        1
F        B        A        0        0
A        B        A        0        0
其实IDLE和G也是等价的,但是一般会增加一个等价的S_0(IDLE)状态在状态机中,IDLE顾名思义,闲置的状态,这个状态之前是没其他状态的。

在实际电路设计中,我们一般采用移位寄存器,综合出来的电路更为简单,所以采用显式状态机的序列检测器实现并不是必然、最有效的方法。

最后,关于上面提到的毛刺问题,mealy型状态机会产生毛刺,因为mealy型的状态机的有效输出优先取决于输入,而不是时钟优先沿(即输出先于状态转移)。

网友(2019-02-23):
我忒看了这本书,这个例题我也做过,其实是一个状态化简的过程,你发现其实不用7个状态就能实现,5个状态是从7个状态化简过来的

网友(2019-05-17):
他写的状态机最好别看,写的不太好,这么设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