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SS+PNOISE SIMULATE THE PLL'S JITTER?

楼主(2011-06-01):
如何用PSS+Pnoise 仿真VCO(或者是PLL,不过估计够呛能跑下来)的jitter??仿真结果怎么看啊??看jitter好像是要我输入Integration Limits,这个积分范围我选多少啊??看结果是选Pnoise Jitter--》jc--》k=1--》Integration Limits 等等,但我不知道积分范围该填哪到哪啊!

楼主:
eetop真正回答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了,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如果你的分频比,不是很大(小于100),或许可以跑出来,Agilent 的GoldenGate据说可以跑出,但是没有验证过
现在比较可行的方法,一是用Veriloga 对PLL进行行为级建模,然后再利用pss+pnoise去仿,或者用Matlab仿真,也可以使用perrot的cppsim去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如果我现在只关心jitter的话,我如果跑成功了PSS+Pnoise,我怎么算jitter??就像我开头描述的怎么积分啊??积分从哪积到哪??那个算jitter的界面我不是很熟,所以很多选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积分区域一般是在 你的PLL带宽到f0/2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选择这个区域??理由是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没人用过??

楼主(2011-07-07):
顶起来等确切的回答!

网友(2012-11-07):
就没有人耐心的讲一下吗

网友(2013-10-29):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教,怎么用cadence测环形振荡器的抖动?

网友(2014-03-18):
实际上PLL整体的噪声在高频处衰减得很厉害,当你积分频率最高值改变对积分结果影响已经不大时,积分带宽再增加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另一方面可以看看系统的需求。

网友(2019-11-19):
楼主仿出来了吗

网友(2024-04-2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