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51 data polling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1):
ATMEL  89S52 芯片手册上 ,在并行编程模式部分有提到一个参数 Data Polling ,不知这个该如何理解?
具体是一个什么参数?
谢谢指导

网友:
闲来没事,帮你搜索了一下.

用在储存器上的一个功能, 当数据写入时,有一个时间标志写入完成, 怎么样知道写入完成呢? 有些芯片有这个功能,就是写入cycle没有结束之前, 如果你去读,那么会在某个脚读出特定的值. ATMEL的AT28C040就会在IO7读出高.  也就是说, 当你写入一个数据, 芯片没有写完的情况下你去读,那么你会读到高(H).  这个功能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写入完成.

楼主:
谢谢“qingwatiaowu ”的关注
但是标示是否编程完成有其他的特殊信号呀,比如AT89S52,在并行时有P3.0作为RDY/_BS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标示是否编程完成有其他的特殊信号呀,比如AT89S52,在并行时有P3.0作为RDY/_B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