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毛刺

楼主(2011-06-01):
以前看过很多文章介绍时钟毛刺的消除方法,最常见的就是门控时钟的实现方法。最推荐的方法就是锁存器+逻辑与门。虽然很多时候看这个都不 是asic常规手法,因为同时用到下降沿和锁存器。这两个技巧都是正常ASiC应当避免的。而现在却成为救命的法宝。
今天提到这个事情,也是因为实际项目有这个需求,当然,现在随便拿个ASIC都有这个需求。。。仿真的时候发现有问题,通过波形怎么看也看不出的问题,那就是时钟明明没有沿的到来,寄存器的输出却翻转了。这很难让人理解。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讲诡异事件,万事都有源头。根本原因 是有个时钟毛刺出现了,巧巧的时他比显示精度还小的宽度,因此波形根本就看不出来。但仿真工具还是很负责的捕捉到了这个毛刺。
眼睛未必为实,还是在设计的时候多考虑些,后面调试的时间就要小很多很多

网友(2013-05-09):
毛刺没那么可怕的,数据信号毛刺是正常的,时钟信号貌似多是分频电路和时钟选择电路造成的,已经都有了成熟的固定的处理电路的,没问题。

网友(2013-06-18):
毛刺都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那设计可靠性何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07-20):
latch+and gate是应该避免的设计方法?奇怪

网友:
不错,时钟毛刺是需要在设计中特别注意的东西

网友(2013-09-23):
时钟毛刺还是要小心的。通常来说时钟经过的路径都是BUF/INV/MUX(选择是静态),这类cell不会产生毛刺。如果是经过了clock gating,需要有gating check保证无毛刺。如果有动态切换,切换电路保证无毛刺。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时钟源头要控制好。CELL后面应该不会产生毛刺的。

网友(2014-07-02):
MMCM产生的时钟毛刺,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
多用寄存器电路就没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2014-08-29):
0宽度的毛刺需要注意设计上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