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7)

楼主(2011-06-02):
giving the schematic and delay in attached picture, calculate theWC setup slack at D pin of F2, and BC hold slack at D pin ofF4
如图所示电路,时钟和延迟,计算WC下到F2输入端D的setup slack,BC下到F4输入端D的hold slack

难度:3

网友:
我算出的是:F2输入端D的setup slack是(8+0.5-0.3)-(0.7+7.0)=0.5
                  F4输入端D的hold slack是(0.2+0.2)-(0.2+0.2+0.1)=-0.1
setup都使用max值,hold都使用min的值
采用OCV模式的话,F2输入端D的setup slack是(8+0.2-0.3)-(0.7+7.0)=0.2
                            F4输入端D的hold slack是(0.2+0.2)-(0.5+0.5+0.1)=-0.7
我没有把握,只是想来验证一下自己的答案,因为对前面那个generator clock全当做clock latency处理了,data path和clock path的clock latency都一样,所以计算的时候都可以不考虑,只是时钟周期换成8了,
等待正确答案啊,呵呵

网友:
OCV一般不这样设置,算10%的variation 的话, setup 也就是 8+ 0.5 -0.05 -0.3 -7.7 = 0.45 吧。

hold time 也成了 -0.14 吧

网友:
嗯。 setup: 0.5 ,hold -0.1
二楼的,已经指明是bc,wc,你这个是过度回答,^_^

楼主:
因为没有给OCV的derating,所以计算时不用考虑OCV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弱弱地问下derating是什么呀

网友:
嗯 同意2楼非OCV解答

网友: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引用 楼主:

大大, 恕晚辈冒昧,setup slack有异议,图中给出的clk的period是4ns, 非8ns, setup slack貌似不met!

网友:
楼上的同学你掉坑里了

网友:
门控是用dff实现的,不是用latch,所以是8,请陈版主确认

网友:
有个分频器在那

网友:
有分频,看不到吗?

网友:
Hold Time有一个疑问?
Hold Time顾明思意就是要数据保持时间(F3的)要比时钟来得长(F1的),为什么不是如下计算方式?

  [DF3(cp->Q min) + DL2(min) ]- [ DC4(max) + DC5(max) +F4 (setupmax)]
即(0.2+0.2)-(0.5+0.5+0.3) = -1.1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又做对了一道

网友:
Hold Time有一个疑问?
Hold Time顾明思意就是要数据保持时间(F3的)要比时钟来得长(F1的),为什么不是如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算法太悲观了,实际中没有可能发生的吧。 一般bcwc 计算都用bc算hold。 bc情况下,cell,net的delay都比较小。
要用ocv的算法,应该是厂家有提供专门的ocv的lib来算吧。要不然实在太悲观了

网友(2012-01-13):
回复 网友B:
问下为啥是8ns,而不是4ns呢??

网友:
时钟分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给OCV的求解中,clock path有variation,data path是不是也要做variation啊L1中要加0.07.
求正解?

网友(2012-09-09):
回复 楼主:

   求问版主,为什么计算setup时间的时候,C3的延迟按max0.5来算,我觉得这应该按min0.2来算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求问为什么计算setup时间的时候,C3的延迟按max0.5来算,我觉得这应该按min0.2来算才对呀

楼主:
launch按WC算,capture clock按BC算,太悲观,不现实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啊,launch这里也没有考虑BC呀,这里没有考虑两个时钟的共同路径呀,这里的计算方法应该不存在CRPR的问题。两个只差一个C3,也就是两个时钟的skew也就是一个C3的延迟。所以只是把C3的延迟设为最大,应该只能这样做吧?

楼主:
因为“也就是两个时钟的skew也就是一个C3的延迟。所以只是把C3的延迟设为最大” ,所以“按max0.5来算”

网友:
版主,今年兆易的笔试题全都是你的后端面试总结里面,是不是考虑收下版权费啊~

楼主:
真有这事?!
那他们怎么测得出应试者的水平,答案早就公开了。
那个什么,看过答案后,考得比较好的,主动把钱送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面利用DFF实现2分频所以时钟周期从4ns变成了8ns

网友(2013-07-28):
原来上回的作业题是这儿的阿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F:

   还有老师做这种事情的啊......

网友(2014-06-25):
回复 楼主:

    陈版主,在计算setup时c3、c4为什么是取max的0.5,而不是取0.2;同样在计算hold时c3、c4为什么不取0.5
   如果按照你的算法,在工具在计算setup时是将所有器件全部取最大延时?可是capture时钟的buffer取mix延时似乎更合理,求版主解答

网友(2014-08-29):
回复 楼主:

    有用,刚考了,但是考完才看到。

网友(2014-11-30):
回复 楼主:
去cadence面试 那个manager就是出的这道题,但是她要我算ocv模式,而且也没给derate的值,我就按照bc_wc算了,给她看了以后就被喷了,后来她也讲了一下计算ocv是clock path用bc,data path用wc,当时我就说你们这tool算出来的不会很悲观吗,她说这才符合要求,现在还在迷惑呢,没给derate你怎么计算ocv!!

网友(2015-09-15):
学习了 这题还是有点水平的

网友:
这个有标准答案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给derate怎么算ocv呢,你解决了么,请赐教

网友(2017-08-05):
这道题目真的是道可以让人学到很多东西的题目!!

网友(2018-09-1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9-09-29):
这道题分频器是个小陷阱。
另外不给Derate怎么算OCV的情况也不清楚,想问下。
不应该是Lantch用WC,Captrure用BC吧?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H:
大大, 恕晚辈冒昧,setup slack有异议,图中给出的clk的period是4ns, 非8ns, setup slack貌似不met! ...

后面的clk和root clk不是同一个频率,root clk T=4ns,后面的clk T=8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