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求解~~~~~~

楼主(2011-06-02):
某些工艺VIA不能stack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中。。。。

楼主:
The problem:Via1 can be stacked on CO. However,CO,Via1 and Via2 can't be stacked together.Why? The current limit?

网友:
我遇到过只能两两重叠case, via1&via2 or via2&via3 ...
应该是可靠性的原因

网友:
在比较老的工艺中,有些是不允许叠的,据说是因为这类粗糙的工艺为了省钱,是不做CMP的,这样的话,via在工艺里是没有单独做的。via里填充的金属,就直接是上层金属溅射的时候顺带溅射下来的。如果叠via的话,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洞洞,造成周围金属断路或者孔连接性不好。。
而在先进的工艺,貌似.35um以下就会有单独做via的工艺步骤,例如先在孔最下面淀积金属,然后在孔里沉积金属(钨?好久了,记不清了),最后会有CMP的这样一个步骤,把顶层多余的金属去掉。。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描述不够准确,通俗易懂....

网友:
在比较老的工艺中,有些是不允许叠的,据说是因为这类粗糙的工艺为了省钱,是不做CMP的,这样的话,via在工艺里是没有单独做的。via里填充的金属,就直接是上层金属溅射的时候顺带溅射下来的。如果叠via的话,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洞洞,造成周围金属断路或者孔连接性不好。。
而在先进的工艺,貌似.35um以下就会有单独做via的工艺步骤,例如先在孔最下面淀积金属,然后在孔里沉积金属(钨?好久了,记不清了),最后会有CMP的这样一个步骤,把顶层多余的金属去掉。。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描述不够准确,通俗易懂,大牛们见笑了....

网友:
通俗易懂的描述最好!!!

网友:
说的貌似有道理的
但是没有追究过,还望有工艺经验的同学给点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以前一直用的BCD和超深亚,最近有项目突然走CSMC老生产线,很多东西不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乃们数字每天一问整的风风火火,有木兴趣也搞个模拟的每天问答啊。

网友:
老工艺叠在一起不平,会有大洞,金属会断

网友:
首先鄙视11楼的歪楼行为。。。。
嗯,不过我继续歪一下,的确挺希望看到有模拟话题的。

网友:
CMP是有专利的,如果不做,层表面不是很平整,叠的太多了就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