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PT 漏约束, 误约束的路径?

楼主(2011-06-02):
DC/PT 怎么查漏约束, 误约束的路径?

check_design,check_timing 可以覆盖到所有路径吗?
比如sdc 有个port 误约束了,参考时钟设错了,怎么能检查到?

看过astro里,没设置时钟域的,分析时作为default clock,也是一种发现漏约束的方式,这个是default clock group是哪来的?不是自己sdc/脚本定义的啊。ICC也有吗?

网友:
ICC 中的check_timing 可以用-include来加入自己想check 的约束,比如
check_timing -include generated_clock
就可以检查generated_clock 是否有path可以trace到master_clock 上去

楼主:
check_timing 默认选项,就可以查很多项目了,loop,endpoint,clock。。。

比如sdc 有个out port port1,参考时钟CLK1.
没有设置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1 8 [get_ports port1] ,check_timing可以查到。
但如果设错了呢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2  [get_ports port1],就没信息提示吗?check_timing是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