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et_dft_signal中的existing_dft和spe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6-02):
请问set_dft_signal中的existing_dft和spec有什么区别?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exist for dft_drc
spec for insert_dft

网友A(2011-07-14):
个人理解:
existing_dft,用于定义插链前已经连接好的信号。比如时钟复位,跟一些constant的控制信号一般在插链前已经连接好了,只需要告诉工具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控制为什么值就行了。
spec:用于定义未链接好的信号,再插链时需要工具连接。比如scan_enabl,si,so。
另外,如果进行插链的电路里面已经有插好的链,那么其scan_enable也定义为existing_dft。比如,有一部分IP已经插好链了SE连到了端口dft_se,还有一部分寄存器在这次插链的时候希望把SE也连接到dft_se上去,这样就可以把dft_se在existing_dft和spec里面都定义一下。

网友:
最近刚好向在synopsys的朋友顺带性地问过这个问题,据他回答existing和spec选项其实是历史遗留原因,ATPG tools是后买进来的。一般在DFT compiler里做定义要动到netlist时就要用spec,否则就可以用existing。虽然有这样的回答感觉上还是有些混乱,没有深究下去。

网友(2011-08-22):
多谢,顶一个。
最近看到这里有点小糊涂,呵呵

网友(2012-09-18):
有两者混合用的么?一般只用exiting_dft吧

网友(2014-01-25):
有看到这样的说法:existing_dft是在RTL设计中电路结构已经设计好的,如clock和reset;spec是让工具根据需要自动插入电路结构,如test_si和test_so

网友(2014-05-25):
三楼正解。

网友(2015-11-17):
我也是这么用的,感谢!

网友(2015-12-20):
回答的相当到位

网友(2016-03-22):
个人觉得三楼解释的很清楚,我在做dft的过程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代码中scanenable信号事先已经被连接好,所以只能用“exist_dft”

网友:
觉得三楼解释的比较到位

网友(2017-01-03):
3楼说的很好耶

网友(2018-09-05):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9-04-08):
3L说的有道理

网友B(2019-11-23):
dftc的主要工作是插入mux standard cell,在你插入的mux standard cell后,对于每一个standard cell 他们的连线并没有完成,要完成他们的连线,需要声明信号,即声明dft_signal,对于这种没有链接的结构,我们要通过声明spec信号,让工具把这些悬空的 信号连起来,所以一般做ATE_clock,scan_enable,这些信号都是SPEC。而function_clock这些是已经存在的连接好的,所以用existing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existing_dft,用于定义插链前已经连接好的信号。比如时钟复位,跟一些constant的控制信号一般 ...

对于某信号。这二者同时都用到了,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tc的主要工作是插入mux standard cell,在你插入的mux standard cell后,对于每一个standard cell 他们的 ...

对于某信号。这二者同时都用到了,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网友(2024-03-13):
收货很大

网友(2025-06-27):
dft的帖子时间跨度就都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