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dummy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一般dummy器件都得给接一个固定电位,比如dummy MOS   dummy电阻  dummy 电容 dummy poly等,如不接电位会有啥影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没什么关系,但是不可控总是不好的,所以最好还是连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连心虚,连完了踏实。。

网友:
不连的话,应该会报一些错误吧!最好还是连上,不定态对电路总是不好的。。。

网友:
如果不接电位的话,那你的schematic在保存的时候应该就会报错吧,那样的话肯定会有管脚悬空的

网友:
报错只是软件的问题嘛,可以设置。还是连上比较放心

网友(2011-08-16):
还是连上吧

网友:
哈哈, 这玩意连上后面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要不老的记着

网友:
DUMMY电阻要连到无噪声的低阻抗接点,悬空会带来静电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