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3.0协议层速度可达多少?

楼主(2011-06-02):
物理层可以到5Gbps,那协议层的控制器部分可以达到多少?很好奇

楼主:
知情人士可否解答?

网友:
要看并行数据的位宽,可以是8bit宽,16bit及32bit宽,如此对应的速度应该是500MHz,250Mhz及125Mhz,后两者用的较多!

网友(2011-09-27):
真在研究

网友:
link layer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