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dence仿真可变电容C-V曲线问题,急、急

楼主(2011-06-02):
小弟刚学习cadence, 最近正学习VCO的仿真,其中可变电容的仿真遇到点问题,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仿真电路如下

通过SP仿真可以得到 Z参数, 然后可由公式c=-1/(2*π*f*imag(Z11))得到, 不知道这个公式在cadence里怎么表达啊,我试了几次都
不管用, 各位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 出个招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参数派直接输入pi,spectre默认的常数
主要的问题是f得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s参数的x坐标就是频率,用计算器生成即可,大致形状应该是xval(s(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我仿真s参数的时候 频率设定了是915M, 直接扫描控制电压 ,可以得到S参数\Z参数等随控制电压变化曲线,

兄弟, 能不能帮我把V_C曲线的公式写出来啊 ,万分感激!!

网友:
-1/imag(ZP("PORT0" "PORT0"))/2/pi/915e6

网友:
imag((YP "/PORT1"  "PORT1")) / (0.915e+09 * twoPi)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

网友(2014-08-10):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2014-11-03):
回复 网友B:

   好,也是我的急用!

网友(2016-05-2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还是没有看懂应该怎样将频率放到公式里面,我把频率设成变量了,但是我没办法加到公式里面去,或者我直接扫频率,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加到公式里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s参数自带频率参量,s参数的实部和虚部分别是一个二维变量,计算器里的value参数可以取得每个仿真点对应的实部或者虚部的数值,xval函数取得的是每个仿真点频率。这个频率才可以放到公式里去。如果只有一个点,得到的是一个数值。 如果是多个点,得到的是一条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用,谢谢。

网友(2016-10-10):
有用,感谢大神!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A:
参数派直接输入pi,spectre默认的常数
主要的问题是f得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s参数的x坐标就是频率,用计 ...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