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代的SDRAM仿真模型

楼主(2011-06-02):
请问现代的SDRAM(HY57V561620C)仿真模型哪里能找得到啊?VERILOG 模型

网友:
仿真模型用来做什么的?验证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用来验证的。请问你是不是以前也做过SDRAM控制器,你是怎么仿真的呢?

网友:
这个很难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不至于 ,只是需要一个可以验证自己程序的模型,再上FPGA,如果直接上FPGA 问题会更多。

网友:
SDRAM模型,一般做这个东西的厂家都有,去他们网站上下载就行了。
比如MICRO的,直接网站上就能下载的到

网友:
生成有个啊,专门生成ram的,可综合的都行,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用来生成SDRAM仿真模型的吗?
是什么工具呢。
有链接能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MICRO的模型很全。一个型号对映一个,我用的现代的SDRAM
   没有找到同一型号的模型,只是找了一个特性相近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