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nopsis的RAL该如何用?

楼主(2011-06-03):
用RAL来管理所有的可访问地址空间上的寄存器、存储器以及寄存器的field。
交流一下各位都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我们的工作会拿RAL来测试设计中的register是否与要求一致。
这种工作需要首先提供一份设计中register的规格。
然后根据规格产生RAL测试向量。
然后做仿真看设计与规格是否一致。

网友:
LS你们不需要自己写bfm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VMM提供的RAL lab,只是简单的修改BFM中有关具体接口协议的部分就可以了,其他部分不用修改。